华硕x409fb有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5-07-15):
       笔记本:华硕Y5200F Y5200FB
       板号:  x409fb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机子通电不触发,上电测试公共点正常,待机芯片+3VA_DSW,+5VSUS正常产生,+3VAO,+5VAO正常.
ec 供电+3VA ,  复位EC_RST#  , AC_IN_OC#   ,LID_SW#  , VSUS_ON   ,5VSUS_ON, 1.2V_ON  ,3VADSW_ON  这些条件都满足就是不触发,待机芯片rt8249c换了两个都一样的故障。静下心来从头开始又跑了一遍时序,发现漏掉了一组供电,那就是+12VSUS,经测试发现只有0v,   +12VSUS是+5VSUS升压而来,既然+5VSUS正常那就说明ec开启是好的。+5VSUS升压成
+12VSUS是通过一个PD8701二极管加电容实现的,经测PD8701  1脚5v  23  45  0v   6脚9v,明显没有升压,料板拆了一个果断换掉上电自动触发。

网友:
在华硕笔记本+12VSUS这个信号不出的太多

网友:
感谢楼主辛苦写的文章  学习到了

网友A:
麻烦分一下这个点位

网友(2025-08-14):
引用 网友A:
麻烦分一下这个点位

我发送了这个

ASUS X409FA X409FB X409FJ X409FL PDF .rar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