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80显卡开机没反应过一会有输出但是不显示

楼主(2025-07-15):
供电都正常,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测这个卡的显存阻值,是80欧左右是否正常啊我测1070的8g显存只有30欧左右,这个1080的显存gddr5怎么差这么多呢?是否显存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卡b2 过一会能过但是灰屏 一般是显存有报错,扫显存

网友:
阻值是参考, 没短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卡b2 过一会能过但是灰屏 一般是显存有报错,扫显存

是的,不会扫显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会扫显存啊

网上有视频可以看一下,测试软件论坛也有人上传

网友:
论坛里有显存测试软件,可以测一下显存,或者用集显进系统看系统里能识别出显卡不,如果显示错误43一般是hi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