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6):
w10打游戏经常蓝屏代码TRAP 不打游戏没事
重启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老师知道吗
重启
原因
游戏
蓝屏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7-16 19:44 审核通过

网友:
核心是高负载场景下的硬件 / 驱动 / 软件异常,不打游戏时负载低,故无问题。可优先排查显卡驱动(更新或回退)、硬件散热、内存稳定性,其次检查游戏文件完整性和后台程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