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11代主板维修,苦修两天,总算修好了

楼主(2025-07-17):
首先由请主板登场,板号DAG3MMB3AA0 REVA。

对正面电感打值没有异常。发现桥是贴上去的。直接把桥拆了

然后通电测试,待机状态只有一个5V  的PWM 电压,线性电压懒的去测试。
用原装135w 的电源可以点亮电源指示灯。

然后找到开机键位置,没有装桥,开机后,1.8v 有,3.3v 、5v CPU 的待机电压有。电源指示灯会一闪一灭,现在开始装桥。眼睛一眨,桥就装上来了。

满怀信心的,开机,看到功率计跑到8w 掉电,就起不来了。我靠,桥没焊好?不可能,还是再加焊一下吧。故障依旧。
根据其它的图纸。找到开关位置

厂家这个位置,就是预留的开关位置,但需要连用一个0 欧姆 电阻或一点锡。然后开始漫长的跑线最后确定CPU 没有电压。
先看检修过程。先是用示波器测试BIOS 片选引脚

证明桥是工作正常了的。然后看到CPU 供电芯片为NCP81307,这个板子是没有图纸的

供电,接上电源就有5V,没什么好查的,然后把EN 刮开

通过跑线和参考图,得到这个位置

用示波器,得到这个位置有开启了。

CPU 的SVID ,只有电压,没有波形。本来怀疑CPU 坏了。修了两天,发现HWPG被人为做了手脚,导致EC 收不到这个信号。CPU电压也就没有出。

网友A:
每次看你的贴子都有干货,B站视频也有看,老哥技术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你的贴子都有干货,B站视频也有看,老哥技术6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B:
HWPG没有的话CPU电源管理不会有开启吧?广达通常CPU电源的PG信号不连接HWPG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WPG没有的话CPU电源管理不会有开启吧?广达通常CPU电源的PG信号不连接HWPG上。

是人为原因,把一个电阻拆了。

网友:
海来到此一游

网友:
厉害技术挺6

网友:
应该是价格没谈拢

网友:
卷来卷去卷的还是自己

网友:
二修的板就怕上家人为的因素!

网友C:
这个主板应该是主板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开机,然后找了维修的,维修的故意把主板旁边一个电阻扣掉了。然后送到真正的维修店换了一个桥,换了一个桥,发现还是开机掉电(就会以为CPU 坏了),然后把桥随便贴在主板上。然后就被机主卖掉进了二手市场,然后我客户买到。为什么有这个推断。因为这个桥压根没坏,我已经在别的主板上验证过了。如果是上家维修师傅故意做了手脚,不可能芯片全活着,更加不会把原来的好桥贴上去。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不错,技术也是杠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应该是主板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开机,然后找了维修的,维修的故意把主板旁边一个电阻扣掉了。然后送到真正的维修店换了一个桥,换了一个桥,发现还是开机掉电(就会以为CPU 坏了),然后把桥随便贴在主板上。然后就被机主卖掉进了二手市场,然后我客户买到。为什么有这个推断。因为这个桥压根没坏,我已经在别的主板上验证过了。如果是上家维修师傅故意做了手脚,不可能芯片全活着,更加不会把原来的好桥贴上去。

就是,这个桥咋不得也值个20块钱

网友:
为啥这个机器不是三合一,cpu,桥,显卡在一起的那种?

网友: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不修二修的主板的原因

网友:
这个有参考点位的,而且98%以上能对的上(也许全能对的上,哈哈)反正根据你图片没发现对不上的,

网友:
桥贴上去的我就知道要被人做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桥咋不得也值个20块钱

这个品牌的桥好像没加密,要值200 块。

网友:
最恐怖的就是别人修过,还给你动手脚的,,,,,,,,,,,,

网友:
学习一下,真的有营养,谢谢

网友:
一块板,一个故事

网友:
很有经验  被做过手脚的都能找出来 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