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3070本,开机一会风扇狂转掉电

楼主(2025-07-16):
找到参考图纸的6角管,测量mtdk3s6r的1脚1.8v,2脚1.8v,3脚3.3v,4脚1.8v,5脚1.8v,6角1.8v,貌似是正常的,现在有个问题,这个mos管按照现有的供电条件应该不能导通吧?g级的电压和s级的电压一样的按理说这个管子是不能导通的,那么这个温控怎么通讯?找了台一样的机器对比测过六个脚电压都一样的,现在就是机器开机独显啥的都正常,独显用鲁大师能显示温度,用蓝天风扇控制软件显卡固定20度,感觉应该是ec读取不到显卡温度导致的,现在显卡风扇也不能装,偶尔转下也很慢,烤机温度上来了,显卡风扇也不转,怀疑ec问题,但是也不确定,主要是温控这块没搞明白,所以特来求助下,另外bios刷了工厂的,vbios也刷过,ec也清空试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