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3070本开机一会风扇狂转关机

楼主(2025-07-16):
怀疑ec问题,或者温控电路有问题,找的参考图纸,按照现有的电压,g极和s极电压一样,这个mos管应该没导通吧?但是我找了个一样的主板对照着量过,电压都是一样的,现在就是显卡自身可以检测到显卡温度,ec检测不到显卡温度,所以风扇不能启动运转,风扇确定好的,蓝天风扇控制软件显卡固定20度不变动,bios刷过,vbios刷过,ec清空过重新写入的,试了都不行,没办法了,特来求助

网友A:
这个6条的管子 先换掉  这玩意非常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6条的管子 先换掉  这玩意非常容易坏

是的换了就好了,量着电压正常,但是管子阻值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换了就好了,量着电压正常,但是管子阻值不正常

这个要量波形的,不过也没必要测,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