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ZOTAC N9800GT-1GD3不亮维修

楼主(2025-07-16):
显卡:索泰ZOTAC N9800GT-1GD3 HD F1 Green PB
故障现象:通电风扇转,主板有显卡故障提示音。
检测经过:
初步外观检查发现B面 一个12V贴片电容熔毁,引脚与焊盘熔为一体,

铜皮都掉了还没弄平,只能把凸起铜皮挖掉,在把焊盘粘回去;

●缺乏防尘保护,卡上正反面灰尘很多,清洗全卡后发现A面还有个电容也炸了,这个还好焊盘比较平整,换个电容就行。

换完,上电试机发现故障依旧,有个固态电容发热严重,

拆下测的D值0.59,直接给电容供电12V 能看到有40mA的电流,确定是坏了,

料板堆里没找到合适的,就用电解25V470uf电容代替了。

然而换完这些,再上机测试依然不亮机, 显卡报错声依旧。

进一步检测
●除了5V LDO的输入端12V 经过电阻压降较大外,似乎没什么大问题

    似乎好像还有几个电压,想着找个图纸看看,结果可能是卡太古老的缘故,鑫智造已经没有图纸了,只能盲测信号。
●没图参考,只能上电后,一顿乱测。发现此处好像不对,简单画了一下图,分析。

通过上图分析原理:A11复位信号,正常工作时为高电平,经过电阻使丝印12W的NMOS管导通,拉低三极管A的基极,
   使三极管截止丝印SS的NMOS管G级电压升高而导通图中电阻标示为测量值

⊙测量发现三极管1P(图中C):1脚0v,2-3脚有0.7v,好像有问题,拆掉后发现2-3脚还是有0.7v,应该不是故障原因。
⊙继续测量,发现三极管1P(图中A)拆掉后,3脚只有0.12V,似乎不够导通丝印SS的NMOS管,
丝印SS的NMOS管G级为12V经10K 和100欧电阻分压而来计算出该电压即为0.12V,推测分压后电压太低,不足于导通NMOS管。
⊙拆掉100Ω电阻,测得阻值110Ω,上电试机,已亮卡。测得NMOS管G级12V有点太高,加装4.2K 电阻分压后为3.6v。
⊙经多次试机,显卡已正常。
至此维修完毕

-----加装防尘薄膜-----
       原卡配的风扇底座面积不大,有些灰尘透过翅片缝隙沉积在卡上,日积月累已把晶振外壳腐蚀了,
    为延长老卡寿命,加装一下防尘薄膜,预计可降低灰尘导致的故障。

老卡换新颜,再战三百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邓大神修的可以,加分支持

没图,盲修的,也不知道那是啥电源或者信号

网友:
高手,修得精采

网友A:
邓大神修的可以,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