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小米电视出现花屏,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5-07-16):
换过逻辑板!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屏幕压排问题,不好修,换屏吧

网友A:
橡皮擦一下液晶屏插头排线,还有问题检查一下cof,找一下原理图,可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橡皮擦一下液晶屏插头排线,还有问题检查一下cof,找一下原理图,可以飞线,

怎么飞线啊?求指教!

网友:
逻辑板图片,边条型号发上来。要不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
网上一搜一堆教程,自学维修多看维修案例,电子基础知识电路分析要熟悉

网友:
屏坏,通病成批次坏,修好也不耐用,换电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