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拯救者 Y7000-1060 NM-B961 改集显之亮机慢

楼主(2025-07-16):
联想 拯救者 Y7000-1060 NM-B961 原机故障是显卡短路通病,断开显卡供电,飞上温控诱骗模块之后,开机需要30秒才亮屏,这是需要修改成集显的BIOS吗?这是我原机BIOS,哪位高手帮忙修改成集显BIOS

网友A:
开机按F2进BIOS,盲操作可以改集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按F2进BIOS,盲操作可以改集显

亮机之后可以进BIOS呀,就是开机亮屏慢,BIOS里面没有独显集显切换的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亮机之后可以进BIOS呀,就是开机亮屏慢,BIOS里面没有独显集显切换的选项

老机器,默认就是双显卡,你是不是刷过BIOS或者换过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默认就是双显卡,你是不是刷过BIOS或者换过桥?

没换过桥,原BIOS也没刷过,亮机慢之后刷过BIOS,也没解决亮机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默认就是双显卡,你是不是刷过BIOS或者换过桥?

现在的问题是亮屏慢,因为我看教程,需要刷集显BIOS,这个主我找不到集显的BIOS,所以亮机慢我还是怀疑是BIOS问题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亮屏慢,因为我看教程,需要刷集显BIOS,这个主我找不到集显的BIOS,所以亮机慢我还是怀疑是 ...

风扇会不会狂转掉电,系统内能不能看到集显,能看到就不用刷了,原BIOS就行,哪有那么巧BIOS和显卡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会不会狂转掉电,系统内能不能看到集显,能看到就不用刷了,原BIOS就行,哪有那么巧BIOS和显卡一起坏

原来是会风扇狂转掉电的,改了教程上的温控模块解决了掉电问题,就是亮屏慢,其实亮屏慢客户应该也能接受,我就是发上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应该还是自检不到独显,才导致的亮机慢

网友:
把显卡的小电压也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