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检测不到麦克风

楼主(2025-07-16):
T14S检测不到麦克风,声卡驱动,系统等都安装过好多次,智音这个驱动一直叹号,检测不到麦克风,更换过麦克风和麦克风线,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个是什么问题,要怎么检修

网友A:
ME固件官网升级下,或者不用智音,下面的呀音频控制器驱动更新,选择另外一个就行

网友:
联网打开启自动更新直到所有的更新被安装,更新过程会系统安装驱动,注意不是升级到win11

网友:
咪的话系统或BIOS的机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固件官网升级下,或者不用智音,下面的呀音频控制器驱动更新,选择另外一个就行

不用智音也没用,麦也是没有,声音正常。而且官网下载的ME升级程序安装没作用,在BIOS里面还看不到ME版本这个ME文件在哪里可以下载,看能不能提取BIOS在合成一下

网友:
官网就有下载

网友:
智音就是德信 我弄个华为 弄半天 打不上 重做系统好了

网友B(2025-08-18):
我感觉软件的可能性大 驱动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软件的可能性大 驱动搞一下

已经处理好了,重新去刷了BIOS好了。之前的情况官网升级BIOS和ME都没用。

网友:
这种软件的概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