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061P erv4.0

楼主(2025-07-16):
不出0.75V待机,插电瞬间有1点几伏的开启信号,瞬间就掉了!这个开机信号是由EC开启的,3伏5伏待机出来了。断开0.75伏负载,也是一样!芯片和EC换了还是一样。EC的基本条件也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个板有
,按时序图查,前面的条件也都正常!那个大师能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时序图
芯片
时序

网友:
断开PRF1 PJF2,把EN拉到3.3v,输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