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hp笔记本安装不上显卡驱动

楼主(2025-07-17):
显卡是8600m
出厂是预装win8,重装win10后装完驱动就死机,重启每次到欢迎介面就死机。
装win7能装驱动,不死机。但是驱动的那个软件打不开,打开就报错。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只能win8我之前测这个板子的时候装win10也是蓝屏死机,装WIN8就正常,这个机器好像是Q140还是Q139来着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只能win8我之前测这个板子的时候装win10也是蓝屏死机,装WIN8就正常,这个机器好像是Q140还是Q139来着记不太清楚了。

win7不蓝屏,就是触摸屏不能用。官网已经没有这个型号驱动了。只将就用,看看电影什么的

网友:
用驱动精灵不行吗

网友:
不是显卡有问题就是驱动有问题 或者不对

网友(2025-09-15):
用鲁大师的驱动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