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天选不过大小写

楼主(2025-07-17):
机器是华硕天选,板号DA0NJHMBAH0 版本H,初始故障是能开机但是不过大小写,看了下电流,裸板不插内存开机电流上到2.6左右然后会退到1.6-1.7,上了内存开机电流2.8左右然后退到1.8,测了不上内存的时候内存复位没有,上了内存之后内存复位出来了。感觉是集显没过,这种直接先刷BIOS,在论坛找了一个,取了BIOS芯片下来结果一直刷不进去,提示错误,就去其他板子上找了个容量和电压一样的BIOS刷进去了装上去,故障依旧,又去淘宝买了一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想到会不会显卡挂了导致不开机,就把显卡供电电感断开试了一下,还是一样的不过大小写,这时候就感觉CPU有问题了,买了一个装上去,故障还是一样的,懵了,求大神给点思路,顺带问一下,按照以往维修经验来说,机器上电了之后,如果没有装内存软启动肯定不完成,那电流不会退,但这个机器不上内存电流怎么会从2.6掉到1.6呢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屏坏了,新款华硕屏坏也不跑码

网友:
cpu都换了不想着换个屏,另外把显卡供电断开也不代表显卡就没问题了,哪有这么简单就能判断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