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5R4屏幕不亮,主板有个原件烧坏了,各位大侠给看看是什么坏了

楼主(2025-07-17):
江湖求助:外星人15R4能开机但屏幕不亮,主板有个原件烧坏了,各位大侠给看看是什么原件坏了,型号参数是什么,看看电位图与屏幕有关系吗,谢谢了。

网友:
哪位大侠给看看点位图,看看是电容还是电阻,参数和封装规格,是外星人15R4笔记本 ,说一下这个原件有什么功能

网友A:
电容,应该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应该没有关系的

你有图纸吗,给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上拉电阻或0电阻

网友:
大神,不是PC5022,是PC5022上面那一个,你再给看一下,说一下是什么原件,参数规格等,管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小电容 无所谓的

网友:
问题是屏幕不亮,但有时候屏幕还能亮,

网友:
这就是个电容,建议直接扣掉,有必要的话补一个回去试试

网友C:
3月问,7月问,下次该11月份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月问,7月问,下次该11月份问了

我来回复,这个是民电容,作用是去高频干扰,不知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图纸吗,给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上拉电阻或0电阻

上面不是有人发了图吗?还一直问

网友D:
遇到过这个机器出现偶尔亮的这种情况没敢动手。楼主修好了能分享怎么样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这个机器出现偶尔亮的这种情况没敢动手。楼主修好了能分享怎么样修的吗?

还没有好,

网友:
看图纸啊

网友E:
回答问题之前先点开提问者头像看一下再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答问题之前先点开提问者头像看一下再决定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月问,7月问,下次该11月份问了

连这么基础的都不知道,不晓得他问了有啥子用?他可能真以为维修都是家里的电维修(简称家电维修)以为都是接根电线

网友:
电阻,可能是0欧姆的,少了肯定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