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

楼主(2025-07-17):
ISO文件怎么变成gho文件

网友A:
iso如果是微软原版镜像的话是WIM格式,有专门的软件可以转换,
也可以再实体机或者虚拟机里面释放wim这个镜像。然后再用其他的软件打包成gho格式,

GHO,ESD,WIM都是常见的系统封装格式,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o如果是微软原版镜像的话是WIM格式,有专门的软件可以转换,
也可以再实体机或者虚拟机里面释放wim这个镜像。然后再用其他的软件打包成gho格式,

GHO,ESD,WIM都是常见的系统封装格式,各有各的优点

师傅,有具体的操作流程吗

网友:
笨办法----他什么格式,你就按什么格式安装,装完后你再按你想要的格式包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o如果是微软原版镜像的话是WIM格式,有专门的软件可以转换,
也可以再实体机或者虚拟机里面释放wim这个 ...

老哥 这头像 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七天的眼镜妹妹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