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2020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25-07-17):
客户拿来一台y7000 2020不开机,说正在使用死机了,在开机就不亮,拆开加电发现内存不过,电流1.7掉到1.6就不动了,于是更换了一个内存,开机了。
报价让顾客换内存,新内存拿来装机还不亮,和顾客的内存一样的情况,
于是又用测试内存试了下还是可以亮,来来回回换了一个新的都不亮,后来发现顾客的内存和新内存都是3200频率的,我测试的是2666的,后来又让顾客换2666内存,拿过来新的还是不亮,就我测试那条可以亮,不知道什么原因会导致高频率的内存自检不过,挑内存。
两个插槽一样的情况。这种事cpu坏了还是桥有问题,咨询下师傅们,非常感谢!

网友A:
CPU虚焊了?用手按住散热器试试能开不

网友:
测内存2.5,1.2. 0.6. 3.3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虚焊了?用手按住散热器试试能开不

这款是因特尔的,应该不会虚汗吧,主要是两个插槽情况一样

网友:
测试的内存是多大什么品牌的?找相同的品牌的试一下!

网友:
SPD波形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