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G2820开机报错7500求助

楼主(2025-07-17):
我购买新主板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想搞明白具体是哪的问题,是否有大神知道

网友A:
可以交换全新费用50 自己修就换电阻 找好使的板子对比测量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交换全新费用50 自己修就换电阻 找好使的板子对比测量下

具体会是哪棵电阻得问题,大神求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会是哪棵电阻得问题,大神求解啊

你得对比测下 一般是一组一组的

网友:
经销商说无线网卡问题 新机给换新机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