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Air-14iil2020款短路问题

楼主(2025-07-17):
联想小新Air-14iil2020款,板号:FLMS0 LA-J551P REV:1.0,PL301电感对地为0,烧机法3.6A都测不到发热点,于是断开PJ302、拆下PC306-309、拆下PU301,短路依旧,都没地方可拆了,下一步该查哪了?

网友A:
用热成像仪看哪里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成像仪看哪里发热!

正反面都看了,都只有30多度,没有明显发热点

网友:
都拆得差不多了还短路的话,板层短路?

网友B:
3v短路,小伙子,你cpu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短路,小伙子,你cpu炸了

是3V前级知路,CPU应该还活着

网友:
这个板子的话,3V短的话,除了U以外好像也就BIOS 还有转换管子,坏的多一些

网友:
烧不出热点是不是因为CPU上带着散热器呢,把散热器去掉看看CPU发烫不?

网友:
是电感前级还是后级短,断开电感

网友:
老铁,你的cpu可能不保了,

网友:
断开电感再仔细看看

网友:
3v短路,你拆这个芯片没有用,用2v烧鸡,排查发热点

网友:
连锡了,换错料了

网友:
把PC312拆了试试。

网友:
为何不把PC312拆了?

网友:
电流不够大,否则你会发现板层都在发热

网友C:
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哦

楼主说了断开PJ302后级不短,是PJ302前级短,CPU还活着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了断开PJ302后级不短,是PJ302前级短,CPU还活着的可能性大。

那就往前端一个一个拆去排查了

网友:
慢慢查吧,总能查出来是哪里的故障,维修需要耐心。

网友:
一级级断开查

网友:
3V短了,怀疑CPU性命不保。查点位图看下这个3V跑到哪里。

网友:
以前短路很好修,一般不会坏大芯片,现在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