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BT1-A21-1900-MS 消防一体机不显示换CPU J1900也不行

楼主(2025-07-18):
一个工控机小主板,不显示。用维修电源接入12V,触发后电流533MA。拔掉内存不报警电流530MA,无法接入诊断卡。测量了主板各路供电都正常,在PCI-E插座上测到了复位信号。更换了BIOS无效。由于CPU是三合一的芯片,可更换原件只有内存。更换2根内存无效。于是更换了三合一CPU J1900。第一次买了测试版,上机后电流跳动一下到了766MA不显示。拔掉内存一直滴滴响,报内存未安装。于是换了一根仍旧,再换一根仍旧。考虑到症状有了改善,认为维修方向是对的。CPU 肯定有问题,于是又买了全新的J1900。仍旧。这个板子看起来像华硕或者华擎的,没找到相关的资料。只有一个BIOS可提供下载。至此我是没有办法了,各位看看吧。

网友A:
没有修的价值 直接换主板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的价值 直接换主板就好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J1900就是功能机CPU.但是你不了解这块板值多少钱,我要是修不好的话他买一块这样的一体机得多少钱。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C:
不要看了,CPU 没有换好,技术BGA 继续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看了,CPU 没有换好,技术BGA 继续练

我10年在迅维网买的BGA,这些年从未间断过换显卡,桥和CPU。焊接成功率100%没问题

网友:
是ASUS代工的。

淘网有
EMB-BT1-A22-1900-D1-MS: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mp;xxc=taobaoSearch

网友:
CPU我修过..........

网友:
主板100多...........

网友D:
换了2个CPU 故障还是一样嘀嘀嘀报警 。。。感觉基本可以排除手工问题了。。。还原老BIOS 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2个CPU 故障还是一样嘀嘀嘀报警 。。。感觉基本可以排除手工问题了。。。还原老BIOS 就OK 了

更换完第一个CPU后仍旧不显示就还原了BIOS。现在仍旧是原装BIOS

网友:
嵌入式主板好象有带系统吧,换CPU后是不是把嵌入系统坏了就不显示了。

网友:
这种类似主板 我换过CPU  都好了  怀疑买的CPU有问题

网友:
最后修好了,就是5楼说的对。是CPU焊接的问题,焊盘用吸锡线拖的太干净了。0.35MM的芯片,锡球太小了。焊盘太干净就不能沾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看了,CPU 没有换好,技术BGA 继续练

这位仁兄高见,一语道破。本来我是不承认焊接工艺会有问题。直到最后预备放弃,心里想我得把我的新芯片拆下来。再把旧芯片随便用点双面胶沾上去就完了。没想到拆下旧芯片后发现有个角有大概10个焊盘没沾锡,不在芯片上而是在主板上。我才意识到是焊盘太干净了。我当时是怕连锡,因为0.35MM的锡球间距太小。现在好了,亮机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J1900就是功能机CPU.但是你不了解这块板值多少钱,我要是修不好的话他买一块这样的 ...

60元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10年在迅维网买的BGA,这些年从未间断过换显卡,桥和CPU。焊接成功率100%没问题

我想说啥,你太自信,我们这种能说这句话,起码换CPU 都换了不下100台机器

网友:
这板100多不行的哦。工控机不同其他。接口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