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一个黑色的元件不知道是啥.

楼主(2025-07-18):
第一张图是我从网上找的.  就是一个黑黑的. 我以为是电阻.
然后就找了一个换上去.  图二是我换的.  感觉不对劲.
请大家指点下,这是什么元件呢? 我好找一个正确的换上去.
主板是 NH77HPQ0-D02A .
现在3060的显卡只能跑7w. 怀疑是不是这里造成的.

网友:
找个修电脑的看看

网友:
这图片清楚度不行,看不清

网友:
应该是电感

网友:
明显是检流电阻吧

网友:
我那个主板显示位号是 C770 就很纠结.
这到底是个啥.  这个主板是蓝天的公模.  应该都有这个元件在上面.

网友:
像限流电阻,看不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