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外星人17 R2 P43F开机不亮,循环报警7声不显示

楼主(2025-07-19):
外星人17 R2 P43F 版号LA-B753P 开机不显示,循环报警7声
看了下网站有些说是BIOS有些说是显卡,偷懒没有测量电压就刷了BIOS还是一样,后面测量电压发现显卡供电没有,测量显卡供电
21脚发现+5VS发现只有1.5V,看来是5V转换电压不对,找到U17测量电压还是1.5V,断开J4测量还是1.5V,测3脚开启3.3正常
,看来是芯片坏了,找了下没有这芯片,在料板上找了个G2898K,看图纸一样换上就好了

,到此维修结束,附上刷的好的BIOS
外星人17 R2 P43F LA-B753P 8MB

网友:
修得还算顺利哦

网友A:
有没有打值,没有说值情况,是否有短路或微短情况未说明,但思路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打值,没有说值情况,是否有短路或微短情况未说明,但思路也不错

测了阻值没有短路,我说了把J4断开,测电压还一样说明不是后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了阻值没有短路,我说了把J4断开,测电压还一样说明不是后级问题,

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断开后极不短路不代表本极(芯片本身)不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断开后极不短路不代表本极(芯片本身)不短路

我断开后级后电压还是2.5V所以直接判断芯片问题,不是因为后级拉低电压啊,换后直接就好啊,这个判断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断开后级后电压还是2.5V所以直接判断芯片问题,不是因为后级拉低电压啊,换后直接就好啊,这个判断没有 ...

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你要说出重点要细节,让每一个看你的人都能看懂并理解吸收。

网友C:
路过学习一下,显卡供电 G2898K和AOZ1331一样,

网友:
混经验,大佬牛逼感谢分享

网友:
这思路没毛病。

网友:
只是供电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可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学习一下,显卡供电 G2898K和AOZ1331一样,

只要是这是封装,都一样

网友:
七一般是显示部分

网友:
学习一下思路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