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403QA R20 EC不带程序的

楼主(2025-07-19):
实验证明M1403QA R20 EC不带程序的IT5125E-128CXA
不要再给卖芯片的骗了
芯片

网友:
芯片应该是带程序的,只是用了没用而已,可以通过芯片定义程序的,再加上后面有个-128,这是一个128Kb芯片,

网友:
来自: 福建泉州
华硕主板ec都不带程序 别让那些奸商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