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wy815d高频二合一拆焊台

楼主(2025-07-19):
焊台焊接效果挺好的就是不稳定三天两天坏,今年4月彻底罢工手柄高频加热短路,
驱动芯片损坏因为芯片被打磨开始了折腾之旅换成3525不工作

又经过好长时间查资料最后怀疑是l6659结果还是不行

又经过一段时间研究怀疑是L6599d这次终于工作了,高兴早了又遇到升温极慢的问题

搁置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想起这个焊台加热头是定制的可能我换的高频加热头不匹配
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加绕线圈改造成功不用再去买专用头了

改造后升温速度要稍慢于原来优于普通高频焊台,加绕线圈圈数仅供参考

网友A:
高频是好东本,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是好东本,贵吧、

不到400买的好用但是稳定性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