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在用的HP L1908W黑屏了

楼主(2025-07-19):
前几个月已修过了,是一根灯管的灯脚引线氧化断了,更换后也正常用了几个月。前几天开机后又黑屏。

那就再修吧,拿出上次换下的断线灯管焊好引线,拆机。

折腾一下又好了,连续一天都正常,装好外壳继续用吧,可第二天开机又黑了。

这机有4根灯管,下面二根灯管插头可互换,就是插到上面二个座子都OK,而上面二根灯管互换插头位子马上开机闪黑
难道4组驱动电流不同?现在只有上面一组插对位子,下一面一组可随便插可正常使用再久也不黑,冷机刚开有时会闪黑,只要折腾几次就可开一整天也不黑屏
普通零件出问题都是要么冷机时,要么热机时,这机用了也快20年了,估计是灯管老化了。
因4根灯管有平衡保护,要检测很头痛,非专修这个的,手上没好的灯管和试灯管的电路,于是决定买新的吧,三星S24D300GAC,一看也就是白菜价469元。

后来又在想,要是去除灯管保护电路那4根灯管不就可随便插都能点亮?4组驱动和4根灯管通过交换不就可判断电路和灯管的问题吗?(4组同时出问题?那买彩票肯定大奖)

上网一查,OZ9938,1脚、3脚、6脚有点复杂,我就只把一脚用飞线到地,一试各功能都正常。

于是就互换灯管和单用一根灯管分别插4个灯座等等变换无数次,都正常,试了二天也没黑过一次,现在无法判断。

这是4根灯管

这是2根灯管

这是一根灯管

用惯了三屏,黑了一屏很不爽,没想到现在是白菜价,早该换了。
卖油娘子水梳头,原来在用的17、19、21还都是人家淘汰的。

去除灯管平衡保护功能,用于维修判断或自己用OK,绝不要给他人修机去除保护功能给他使用。

网友A:
直接换led灯条不香吗!还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led灯条不香吗!还省事!

自己用的

已买新的24寸三星469元

这个留着试机用,我不像你们专搞维修的,手上有新灯管和驱动源
现在去除保护后,4路都亮了没法确定哪里出问题。
留着修理试机用吧

网友:
真的是很利害的样的,真的不一样子

网友B:
直接 改LED灯条,不算事吗?亮度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 改LED灯条,不算事吗?亮度更好。

谢谢

这东西现在基本修好了

这次去掉了平衡保护,屏会有时中偏左下黑影,有时正常(不去掉保护是看不到的)
现在这东西不像我过去修电视机打开后盖就能测量。

虽然买了新的,但不把它搞好心里不爽,于是拆下屏和二块板子在卓上链接点亮,放便开机时可检测。
反复观测板子上的零件基本没问题,上次一根灯管断引线这次给它换上,4跟都是原厂灯管。
个人或第三方维修没资料和专业仪器,看电流很有帮助,灯管电流是40K上下的,普通表是测不了,100K的高档表测高频小电流时也不是强项,更要命的是连接不可靠是有1500V的高压也不安全。
我的维修保护插电板能看电流,发现220V总电流,暗屏是140mA,亮屏电流是200mA左右。
如只接一根灯管时,不管接4个中的那个插座上,总电流只有110左右,这时灯管只亮半根还是很暗的,
最后交换灯管与插座的位子,可把电流调到300,开机再久也只降到270左右,屏幕又比拆机前亮很多,再也没有暗下来和有黑影。连续多天老化(白天开一整天夜里关机)没再出现暗下来和黑影了。

难道4根灯管电流新的时候就差异不小?
二组插头上确实有记号笔的色标,

现在这个老屏色彩并不比刚买的三星差,家里的多台显示器色彩出厂设置时,美女的肤色很准,只有这次新买的,要通过自己调偏很多肤色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