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技嘉rtx2060itx卡原

楼主(2025-07-19):
一张技嘉rtx2060itx卡 原来故障是pex短路 后来研究发现是有个电容短路了 去掉电容以为能秒杀 结果现在还是不亮 测量电压只有1.8v 5v 核心驱动芯片9512r 36脚没有电压 查时序3v3 跟1.8v pg信号合并的与门输出有3.3v 以为有内部断线 飞线到en信号就被拉低到0v 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修了 有大佬指点吗

网友:
查类似电路找到跟en相连的双mos管 有5v供电 输入输出信号都是0v

网友:
输入输出都没有电压 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