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L G15 5520 LA-L659P 屏幕不亮 外显亮

楼主(2025-07-19):
我看了也有好多维友遇到,现在是开机要么屏幕无反应,要么似乎有点背光(弱),应该是灰屏?  反正就是无显示,偶尔冷不丁来一次亮了。 我看见大家好多遇到过,就是没人说出来呀

网友:
屏幕换过,要说换屏幕的就不要回复了

网友A:
又是一个通病,就喜欢修这样的

网友:
多是显卡坏了,或者虚焊了,线路一般少问题

网友:
实在可试的还有就是刷个BIOS试一下
,有一定机会

网友B:
长按开机键50秒以上试试。这个有奇效

网友:
应该是通病  一般都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按开机键50秒以上试试。这个有奇效

是有奇效,能亮下,就黑了。关机还是一样的。难道说你用这个方法解决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通病,就喜欢修这样的

你遇到过?搞定了。来有偿回收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遇到过?搞定了。来有偿回收答案

我修好过一台,我也是花钱买的经验,他们说这个通病,修很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修好过一台,我也是花钱买的经验,他们说这个通病,修很多了

怎么联系你? 答案转让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联系你? 答案转让给我

加微信13780217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