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手机处理内存明明很大app依然使用卡顿乃至闪退解决方法

楼主(2025-07-20):
现在的安卓手机处理内存越来越大
都已经8g以上
已经超过电脑主流的8g处理内存了
按道理来说加载使用app应该非常流畅轻松才是
可是有些app依然加载卡顿乃至闪退或者不如人意
原因在于手机处理内存越大
app反而越肆无忌惮的霍霍处理内存了
也就是水涨船高
当然出现app运行卡顿闪退的问题

如何解决问题
其实就是限制app最大可使用的处理内存
不让app随意霍霍处理内存
这样使用的处理内存小了
对资源和硬件占用低 自然轻巧流畅

安卓手机首先获取root
再打开/system/build.prop文件
找到
dalvik.vm.heapstartsize=8m
dalvik.vm.heapgrowthlimit=512m
dalvik.vm.heapsize=512m

这三行代码
修改成
dalvik.vm.heapstartsize=8m
dalvik.vm.heapgrowthlimit=100m
dalvik.vm.heapsize=100m

也就是把数值修改的越小
app运行使用的处理内存就很小
就不会霍霍更多处理内存了
但不能太小
太小有些app反而运行不了
所以修改成100m就够了

然后再修改oom
也就是低内存状态下自动结束app程序的阀值
终端模拟器中输入以下代码即可修改

chmod 666 /sys/module/lowmemorykiller/parameters/minfree
chown root /sys/module/lowmemorykiller/parameters/minfree
echo '262144,262144,262144,262144,262144,262144' > /sys/module/lowmemorykiller/parameters/minfree

这样app只要超过一定处理内存使用量就很容易被结束程序
从而让处理内存不会爆满
安卓手机始终处于低内存占用状态 自然轻巧流畅

补充内容 (2025-8-13 10:22):
如果运行app卡顿 卡死 闪退 需要把
dalvik.vm.heapgrowthlimit=100m
dalvik.vm.heapsize=100m
这两行代码数值设置大一点 比如设置成500m或者更高 但不要超过1000m不然可能无法开机

网友A:
怎么回去root bl都不能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去root bl都不能解了

买可以root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