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77S启动触发问题

楼主(2025-07-20):
映泰H77S有时按开机键灯亮下就灭,启动不了,开机针也有电压正常,要短接电源绿线强制通电下,就又可以正常开机触发启动,使用一段时间也会出现不能启动,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先替换电源测试(排除电源问题),若故障依旧,则重点检查主板开机电路的元件( IO 芯片、南桥供电电容、触发线路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