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拯救者Y7000 2019不认显卡,非通病

楼主(2025-07-20):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拯救者Y7000 2019 ,9代I5 9300H 显卡GTX1660TI,板号:FY515 NM-C221
根据客户描述:开机黑屏,过一会风扇狂转,然后断电。
过程:开机黑屏,有可能是显卡问题,但是这款本有集显,平时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进系统显卡叹号报43,但是这台有点特殊,直接黑屏,外接也不亮。但是键盘大小写有反应,而且也能软重启,会不会是BIOS问题???刷了一个发现故障依旧,看来不是BIOS问题了,
会不会是屏有问题了????开干,把屏幕拆掉换了一块屏幕发现有显无背光(但是原来的屏幕在强光下也看不到显示内容),测量edp接口处发现没有LED_VDD,网上查发现是F3保险开路,

图纸的位置,

点位图的位置

补上保险后屏幕亮了,进BIOS把显卡由原来的交换模式调成独显模式,重启后发现风扇狂转掉电,又调成了交换模式后进系统发现没有认到独显,测量独显供电,显存供电都正常,于是测量一下VGA_RST#发现没有电压,嘿嘿发现问题了,

PXS_RST#是低电位,网上查发现是由南桥发出,难道桥坏了?测量了阻值发现有100多K,目前不太清楚这个信号的流程和作用,恳请大佬做下科普。

言归正传,既然没有短路,桥又没有发出,难道是条件不够?可是已经进系统了,BIOS也刷过了,真不想换桥,再看看图纸上有个RV216没装,是+3VS上拉到PXS_RST#,于是找了一个10K的电阻补上,进系统发现独显认出来了,

跑了一边鲁大师没有发现问题!

打算交差了,不知道这样会不会长久???
不知道那个PXS_RST#信号,在论坛上搜了也没有关于此信号的解释和案例!!!

网友:
PXS_RST#就是发给显卡的复位信号,需要独显工作时发出,在内存工作后再由BIOS控制。

网友:
PXS_RST#独显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