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9 4g开机闪白框

楼主(2025-07-21):
手头的红米note9 4g不充电状态下,按电源键显示白框(内带闪电标志),然后迅速关机黑屏。插上充电,自动启动,显示“redmi”字符后,定屏在这个画面反复重启。 但如果同时按电源键+音量加键,能进入主菜单清除数据。

电池能充进去电,单独扣下电池测量电池电压大于4v。扣好电池插上充电线,定屏重启情况下,用万用表测主板电池测试点电压,反复在3.2v-4.3v间跳变,batt_id点对地电压一直在0.5v附近。

我的猜测是,因为能进入主菜单清除数据,cpu应该没有问题,开机显示白闪电,是不是电池检测通路出问题了?(比如说断线了)。或者电池本身还有问题? 电池扣下情况下测量电池排线座子上batt_id脚对地电压在2.0v以下,是不是有些偏低了?

由于本人没有经验也没有图纸,面对这个问题成了无头苍蝇,请大佬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都秒不了吗?

网友:
电池,正负极检测,电源,充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