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ME软件打开BIOS文件会报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5-07-21):
改ME软件打开BIOS文件会报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想学习BIOS技术交流可以V我:13538883582

网友:
你这机器是几代CPU的,ME固件是多少版本的,这个工具和ME固件版本是对应的低版本的软件打不开高版本ME固件的BIOS,打开报错是正常的,建议检查一下软件版本和BIOS里的ME固件版本。

网友:
先排除原BIOS文件问题,找个好BIOS测试

网友:
已经弄好了,自己改ME没弄好,重新找到个BIOS刷进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