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PRO4的奇怪故障

楼主(2025-07-21):
一块华擎B85M-PRO4主板 ,故障为点不亮,测量发现ME供电偏低,更换后正常, 然后上电测试,刚开始一切正常,支行过程中突然死机,然后发现挡内存,通过阻值卡发现,CPu有两处脚位短接了, 导致12内存槽挡内存,怀疑是不是有杂物导致短接了,用热风枪吹了一下,竟然好了,然后四通道 又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PS/2键盘确用不了了,之前是可以用的,以为是IO问题,暂且没管,因为不影响开机和正常点亮,与是继续测试,进系统测试完后,关机发现,无法软关机, 就是这样卡着,本以为是系统问题,结果换系统依旧,而且还发现,只要点亮后,按开关,都会卡住,无法断电(正常点亮后进系统前,按开机都能秒断电)与是网上找思路,发现说有BIOS问题,与是刷BIOS,去BIOS中找相关选项设置排障时发现, BIOS对于电压检测数值都是不正常的,但是没有报警,也没有标红,再加上PS/2键盘突然失灵的故障,于是加深了对IO故障的判断,为是进一步确认是否IO问题于是对5V、12V电压检测点进行测量, 发现,检测电压数值是正常的,于是更换了IO, 但是发现故障依旧,于是又换了一颗, 结果故障依旧,先不说无法断电故障,就是PS/2和电压检测这两样故障就是指向IO,为什么更换后无法排除,无法断电故障检测过,发现按开关后复位和SLP_S3都在,PWRNBT有信号发出,LPC总线也打过值,说明还是桥收到信号没有动作,不知道这之间是否有关联,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的大神,给点思路。因为进系统后一切都正常,始终不能相信是桥有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当然这里补充一点就是长按关机键是可以关机的。

网友A:
我手里有一个华硕B85 的,1820能点亮,i3就不行,一开始也是me供电有问题的,换了供电就好了,但是就是挑cpu,我也是怀疑桥有问题,这种板子也不贵,学术研究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一个华硕B85 的,1820能点亮,i3就不行,一开始也是me供电有问题的,换了供电就好了,但是就是挑cp ...

就是想了解其中的原理,比如PS/2与桥之间有没有关系。LPC总线是否与ME有关系,

网友B:
以前修B85 PRO GAMER 就是这样的  只要ME供电修好后 出现各种怪问题 换桥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B85 PRO GAMER 就是这样的  只要ME供电修好后 出现各种怪问题 换桥就好

是的,也是怀疑桥,图纸也研究过,IO换过,WAKE,RI,这些信号也查过,而且关机时序前几个信号都是由桥发出的,只是可以长按开关键关机,所以想知道有没有其它可能,这个桥还有一线生机。

网友C:
关机反向思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机反向思路查.

查了,前四个信号都是桥控制的,复位有测量点,发现没有掉,

网友D:
ME偏高了会伤桥,偏低了不会伤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ME偏高了会伤桥,偏低了不会伤桥吧?

是的,我也不太相信是桥有问题,现在是检测电路是主要问题,关机需要长按开关才能断电,说明物理关机是正常的。

网友E:
你说之前的ME供电有问题,换了IO还是故障依旧,问题就指向南桥了,还是换桥吧。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

网友F:
基本上是桥了,这一代的华硕和华擎是过保坏的典范,都是那个RT8065芯片

网友G:
关机看桥有没有撤回S3的动作啊

网友:
换个桥试试咯

网友H:
前几天修过一片华硕 B85的板,园口键盘、声卡、网卡都不能用,其它都正常。看点位图发现园口键盘有一引脚同时到旁边的一个6脚的小芯片和IO,换了这个6脚小芯片和IO后,键盘、声卡正常,但网卡还不能用。换了网卡和旁边的晶振,网卡偶尔正常。再换了网卡旁边的二个6脚小芯片后才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关机看桥有没有撤回S3的动作啊

没有,复位没断,S3也依然在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说之前的ME供电有问题,换了IO还是故障依旧,问题就指向南桥了,还是换桥吧。

换完ME第一次开机是正常的,就是死了一次机后开机发现挡内存,然后查CPU座子有两脚 短接了,然后风枪吹了一下好了,之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现在是没有办法确定故障,主要还是BIOs里面检测项全都是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是桥了,这一代的华硕和华擎是过保坏的典范,都是那个RT8065芯片

换完ME第一次开机是正常的,就是死了一次机后开机发现挡内存,然后查CPU座子有两脚 短接了,然后风枪吹了一下好了,之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现在是没有办法确定故障,主要还是BIOs里面检测项全都是乱的。长按关机是可以关机的,想看是否还有其它可能,必竟没有办法直接断定是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复位没断,S3也依然在线。

长按可以正常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修过一片华硕 B85的板,园口键盘、声卡、网卡都不能用,其它都正常。看点位图发现园口键盘有一引脚同 ...

ESD是正常的,确认过了。

网友:
芯片级维修IO 都更换拉 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完ME第一次开机是正常的,就是死了一次机后开机发现挡内存,然后查CPU座子有两脚 短接了,然后风枪吹了 ...

短路的两个CPU针脚是什么定义?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系统问题,你最好换个硬盘重装一下试看看。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

网友:
大概率桥的问题,或者桥的me有问题

网友:
居然怀疑桥,有条件就换一个试试啊,或者重植桥试试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我遇到过,你可以多刷相同板号的BIOS试一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91158-1-1.html

网友:
热拔插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J:
没有维修价值了吧,换桥不值得。

网友:
分析思路不错

网友K:
这个感觉还是要查IO周边工作条件,参考电压什么的

网友L:
电压检测不对,ps2也不正常,换过IO,再换桥思路不错的。这些信号都要通过桥再转发到cpu啊,逻辑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维修价值了吧,换桥不值得。

很多时候不是想修好的价值,只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感觉还是要查IO周边工作条件,参考电压什么的

周边都正常,测量过了,和REF相关的信号也测量过。LPC也打过值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压检测不对,ps2也不正常,换过IO,再换桥思路不错的。这些信号都要通过桥再转发到cpu啊,逻辑是没错的。

是的,LPC总线和桥之间是通讯的,所以打完LPC值确实发现重点应该是桥就是有点不死心,想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故障的大神,看看有没有其它 的思路。

网友(2025-08-20):
老板心里有答案了,只是不死心。
我手上有块华擎高端Z77,桥GG了。
头疼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