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35217 ir3567b等的程序在哪买? tb和pdd也没有

楼主(2025-07-21):
ir35217 ir3567b等的程序在哪买? tb和pdd也没有
有大佬知道不,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买的,需要你用编程器自己刷

网友A:
自己备份的,没验证过

3567b,2 1,5700xt.txt

35217,5600xt,4 1相供电.txt

35217,5600xt,6 1相供电.txt

35217,5600xt,7 1相供电.txt

35217,5700xt,7 1相供电.txt

35217,6800xt1 1供电.txt

35217b,5(10) 1,5700xt.txt

35217b,5 1,5600xt.txt

XDPE132G5D,6800xt 12 2供电.txt

网友:
买料板下载数据保存留用,或者在英飞凌的英文论坛上有讨论,剩下就是显卡厂家渠道了(一般不会流出)

网友:
只能买一个一样的,复制出来

网友:
下载就好了多大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备份的,没验证过

感谢无私的大神
论坛有你们才有生气。。。 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备份的,没验证过

大神是否有pcd格式的程序文件?txt是否只是供电相数的文件?

网友B:
是只刷 TXT 文件还是 PCD 文件也要刷?
我一直都是刷两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只刷 TXT 文件还是 PCD 文件也要刷?
我一直都是刷两种

肯定先刷程序,就是设计文件pcd,再载入相数管理的txt文件,就是两个都得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