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丝印SQ

楼主(2025-07-21):
一台WESCON 显示器有背景没图像  ,现在怀疑 有个二极管有问题 ,正向阻值150,反向无穷大。上面丝印是SQ 有谁知道这个二极管可以拿什么替代

网友:
二极管不是正向倒通反向无穷大?

网友:
二极管不像有问题。。。。。。。。。。。。。

网友:
这个零件不装也可以的
单向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400W 170V TV04A171K-G 丝印SQ DO-214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