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显卡花屏,166

楼主(2025-07-21):
联想Y7000P显卡花屏,1660TI显卡 本来就小问题花屏。。同行接的 二修机器。显存的焊油都可以给颗粒洗澡了。

核心也被加焊过。没办法只能6颗都拿下来清理重新植球。有一颗还掉点。还好有,凑齐6颗 焊上去。齐活。Y7000/9000这种机器蓝屏 英特尔芯片的 一般都是 显存UV9那个焊盘(1660/2060/3060/4060基本上都是那个位置) AMD机器R7000/9000基本上都是CPU虚焊。直接高温锡重新植球CPU

网友:
颗粒已经标注下次同行遇见直接植球这个就行了。HC14后缀这个三星显存。。。其他的颗粒暂时没有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