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联想R7000是电池组的故障吗

楼主(2025-07-22):
联想R7000p2022不开机更换了BQ24780S和23脚的Q105下管,开机进系统电池能检测到但不能充电,测充放电芯片BQ24780S的23,26脚位都0.8V左右,再测电池接口5脚0.8v被拉低(实际3V),6脚3V左右正常。脱开电池测5脚3V恢复正常。这是电池出问题了吗?

同方超锐TZ611-V3_BM6J36-V1.0_BIOS_A1 - 副本.bin

网友:
应该是电池坏了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估计电池被锁死,采用BQ40芯片。先买一块上机看情况再说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