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60可以代换gtx1070核心吗?

楼主(2025-07-22):
tx1060可以代换gtx1070核心吗?
手里有一个1070主板坏了显卡
刚好有一个料板带1060,
问下大神可以互换吗?
有什么要求,要注意什么?
我想就是把VBIOS芯片也移过来,就行了吗?
芯片
显卡
iOS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7-23 09:05 审核通过

网友:
首先看点位是不是一样的.然后看官方有没有出同样型号不同显卡的,如果有,那就可以换下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