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14 gen2升级ME后每次开机提示Reading ME Firmware

楼主(2025-07-22):
Thinkpad T14 Gen2 笔记本 win10 ltsc的,系统更新时没留神把ME固件给升级到最新版本,升级过程中黑屏后强制关机
然后每次开机就这个三件套,BIOS Logo闪过后
(1) "Reading ME Firmware... Please do not power off! 48% Completed"
(2) "Recovering ME Firmware...Please do not power off! 10% Completed"
(3) "Failed to recover ME Firmware..."
然后正常开机,
尝试过1、降级BIOS,但ME版本已经是最新的“15.0.50.2633”,BIOS降级成功,ME一直是2633;
          2、重新安装ME固件,只有安装2633版本无提示,早期版本均提示版本低,无法安装;
          3、重装系统,问题依旧

各位大佬,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么,只能用341编程器刷BIOS?

补充内容 (2025-7-26 21:29):
解决了,替换U2201的ME(ME Backup.rgn),重新烧录即可

网友:
刷原厂bios 再写序列号

网友A:
一个编程器就搞好了~备份出BIOS,替换ME,刷回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编程器就搞好了~备份出BIOS,替换ME,刷回去即可。

搞定了,淘宝了CH341A和WSON8探针,备份了U2201和U2202,
使用坛子里分享备份(联想T14 gen2 NM-D352 )和ME提取工具UEFITool
只替换了U2201的ME,然后烧录,再没有烦人的读取中……

感谢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2194-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3437-1-1.html

也感谢楼上两位的思路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