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飞行堡垒DA0NJKMBAF0,PWRBTN没有低高低的跳变

楼主(2025-07-22):
飞行堡垒板子 板号DA0NJKMBAF0,12代的U,原始故障是3V短路,桥U一体的,拆了U就不短了,从其他机器上拆了个不知好坏的同款U下来装上了,现在触发上电到0.1不动,热成像看了一下桥那块是热的有四十来度,桥没有发SL4-S4 S3出来,这机器待机只有3VLDO,PWRBTN是系统供电3V上拉的,触发了之后3/5V都出来了,查到EC发给桥的PWRBTN触发之前为低,触发之后一直是高电平,没有低高低的跳变,是现在新型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嘛,还是我EC坏了呢,没修到过12代的机器,请教下各位大佬

网友:
这机器待机的时候就0.009  0.011  0.021的不停的跳变  给我整懵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到了。。。有低高低的跳变,只是很短又马上高了。。。

网友:
cpu没做好吧  12代的比较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