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导战神6-71-w65k0-D02拆除独显供电后自动关机解决办法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K670D-G4D1独显1050 4G版的在两年前就坏了,报代码43,因为有集显,然后我也不玩游戏,就平时办办公,就一直没管它没修,刷了D大的BIOS,然后在BIOS里关闭了独显的,谁知前两天开不了机,插电打火,所有指示灯不亮,怀疑大短,拆机后烧鸡大法烧出独显发烫,随即拆除独显2个供电MOS和2个电感,可以开机了,但是进入系统桌面就风扇狂转,然后自动掉电关机,总开机时长约2分钟,本人是业余喜欢折腾,维修这一块不是很专业,也没图纸,也看不懂图纸,故请教论坛大佬,此现象该怎么处理,还需要拆除哪个零件,论坛萌新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要加温控芯片报告一个假的GPU温度才行。因为主板设计就是读取不到正常温度就会关机保护。

搞定了,现在已经开机10分钟没关机了,走了个弯路,最开始clock和data焊反了,调正后又把芯片的1脚连根扯断了,好不容易焊上了,开机还是不行,最后才发现,因为我去掉了Q25的六角管,正确的焊接点位应该是Q25的3和6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21:43

网友:
还有这样的设计,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加温控芯片报告一个假的GPU温度才行。因为主板设计就是读取不到正常温度就会关机保护。

感谢指导,为这事逛了两天论坛了,大概思路就是你说的这样,买几个emc1402回来改,希望别翻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加温控芯片报告一个假的GPU温度才行。因为主板设计就是读取不到正常温度就会关机保护。

搞定了,现在已经开机10分钟没关机了,走了个弯路,最开始clock和data焊反了,调正后又把芯片的1脚连根扯断了,好不容易焊上了,开机还是不行,最后才发现,因为我去掉了Q25的六角管,正确的焊接点位应该是Q25的3和6脚才对,最开始是焊接到1和3脚上去了,哎,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