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用锡炉可以完整拆下吗?

楼主(2025-07-23):
内存槽用锡炉可以完整拆下吗?想把一个主板的插槽换到另一个主板上面去,又怕不能完整拆下来。能的话锡炉要开多少度啊,有没有操作技巧什么的。
技巧
主板

网友:
实在不好拆就买一个吧几块钱而已,除非你急用不然不建议拆了换到另一块板上,费时间。

网友:
不可以完整拆下来。没有必要。买一个才几块钱。

网友:
拆下来绝对不完整!!!淘宝几块钱都不舍得?

网友:
看过好多大神视频,都是拆下来不要了,一般都会拆残。
买个金属边的10几块吧。

网友:
主要是,要速度快,很容易只把塑料拆下来,引脚还在上面,不过你要是锡炉温度高点,可以同时覆盖所有引脚,问题不大

网友:
我估计你想撤旧版内存座,用在更换的坏的座子,真不如买个新的座子,撤不好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