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RTX2060疑难杂症维修,开启不一定是真开启

楼主(2025-07-23):
   维修十多年了,维修各种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显卡、这些主板,注册以来就没发过贴,因为平常也没时间,故障都在认知范围内。而这次特意发帖,是遇到个意外修好的故障。  不废话了,接到同行送修一块RTX2060显卡,板号T66SB。故障是无核心供电。但是拿到板核心主控、DRMOS缺失3个,哎,还得买件补全缺失的芯片,主控型号MP2886A(内含程序)、DRMOS型号AOZ5311,手上没有,TB订购。先基本操作,测量PCIE的12V、3.3V,复位、时钟都阻值正常、板载供电5V、1.8V、PEX供电、显存供电、核心供电阻值OK,核心阻值很低完全为0,所以还得单独对核心上个0.8V供电,电流在1A多点,正常,如果5A打表,那就不用修了,已经短路了。基本测量都OK。就等芯片到安装完整看看是个什么表现
  芯片到安装完成,发现还有个掉件Q513,焊盘都拉没了,补上飞线,再次测量各项阻值是否短路,一切正常,。好插上显卡转接板上电,电流只有40ma,测量只有5V,其他电压全无,那按时序查吧,首先1.8V,位置号U15,芯片为GS9219,测量供电5V有,开启无,没有图纸,顺2pin周围跑线路,测量通向一个0欧姆电阻,电阻另一段走暗线了,好,拿出我独特的热成像反推法,给可调电源设置1V,先暂时断开电阻,反向供电,红地,黑接走线端,配合热成像看哪里发热,找到通向2一个二极管K极,A级一短通向2个5脚与门,其中一个与门的4脚是输出脚,那就是此脚来起开的了,然后测量此门的1和2脚,发现1脚无电压,再次通过热成像来确认是受谁控制,找到Q519是个复合MOS管,3脚底电平,内部是2个管,就叫1和2号管吧,2又控制着1导通与关断,所以外部是由5脚控制着3脚的导通和关断,5脚高,3脚也就的高。测量5脚高,3却底,那管子坏,换一个。3脚高电平了。但是1.8V还是没出,还是没有开启,返回测量与门,5脚没有3.3V供电,没有3.2SEQ电压。继续推,U507没有输出,继续换。
  到这里1.8终于来了,现在总该好了吧。NO,现在才是噩梦的开始了。出了没有核心供电,其他电压竟然全部都出了,pex的1.0v,显存的1.35V竟然都出了,明明核心供电都还没出,他们竟然来了。测量MP2886A的开启36脚2.1V和供电12脚VDD 3.3V、23脚的LDO 1.8V、1脚的温保护3.3V、37脚PSI 0.8V、33脚的NTC检测0V、34和35的I2C总线3.3V,22脚的分压12V检测0.75V都正常。8-11脚的PWM输出没有波,输出1.5V不正常,难道是我的主控有问题或程序有问题,好继续买一个。

等了3天终于到了,换上,尼玛,一模一样,还是老样子,询问卖家是否程序刷对,那边保证对手好板刷OK的,好吧,可能是某个条件不全,继续查吧,去小芯查看白皮书一样,感觉该有的都有了,为毛主控不输出。那就强制给31脚的核心电压检测一个电压,看看有什么变化,一个鸟样,PWM一样没变化。头痛,看看DRMOS,测量DRMOS的31开启3.3V,供电3.3V和12V都有,温保护的30脚电压为0,通电测对地阻值450多,正常。哎,先修电脑主板吧,都忙修这卡这积压了。忙了其他的,继续修这卡,在想是不是DRMOS管有问题,因为上次修一个卡也是不出核心供电,就是因为协控不对,换的IC虽然引脚定义一样,但是在通电协控自己把自己的开启脚拉低到地,导致主控发来的高电平也被拉低而不工作,后面换了一个型号就OK了。但是这个DRMOS的开启有3.3V,没结果。下班了,把这卡拿回家在自己工作台在研究研究,再次测量主控和DRMOS的电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在测量DRMOS的开启时候万用表的表笔重压了一下,可调电源的风扇声变大了,那肯定有高电流,一看电流1.6A了,难道核心电压来了,立马测核心电压,0.78V,来了,心情激动啊,马上关电,再来,核心还是没电压,在搓搓31脚,3.3V正常啊,和原来一样。怎么又不来了呢,经过折腾,我发现,只要自己手挨着表笔的金属地方在去测量31脚的开启,就有一定概率触发,核心供电就有了。DRMOS明明有3.3V的开启,却开启不了,然后我飞一条先,直接给这个开机拉到U505的4脚NVVDDEN,也是3.3V,就这样,核心供电终于正常了。总结,人体有一定感应电流,触碰到给开启脚了,有很微弱的驱动电流,才能开启。所以测到的3.3V不一定有推动电流。看到的3.3V是个虚弱的3.3V。AOZ5311内置下拉电阻的,本来应降低输入阻抗的和快速放电。测量有开启电压,不一定能开启芯片工作。

网友:
你这下面是个什么表

网友:
加个微信 交流一下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 最后也修好了

网友:
你这个热成像反推法 就是烧机反推吗 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