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110m-k 无cpu供电,无复位

楼主(2025-07-23):
asus h110m-k 有触发  无cpu供电,无复位 按时序测量S_VCCST_PWRGD 只有0.6v正常1.05V 经排查 sr129 1k电阻腐蚀,更换1K电阻故障排除,(记录维修用,仅供参考,勿喷)

网友:
你这是用的什么图纸软件

网友:
学习一下,受教

网友:
我那块技嘉H110估计也是这问题,改天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