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技嘉本子 供电芯片pwm81610 refin会突然消失的问题

楼主(2025-07-23):
如题 求助各位大神 正维修技嘉15p-xc笔记本 10代i7 3070的本子 显卡供电芯片为ncp81610。
故障是本子会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黑屏 比如甜甜圈烤鸡不开msaa的情况 pubg游戏大厅内,而且是连接电源的情况下,使用电池供电不会黑屏。
经测量,黑屏时显卡核心供电nvvdd消失,ncp81610芯片 pgood消失。翻阅资料推测可能是芯片进入了超压保护,nvvdd超过refin超过0.5v时会超压保护。
测量refin,在本子黑屏的时候 电压完全消失,但refin是由vref 2v电阻分压得来,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消失,并且消失时vref 2v始终都有。求助各位大神,可以有偿求维修指导。
而且本子开机时,vref为0.75v,随着进入系统该电压在0.65-0.85v之间跳变,不清楚被什么东西控制。

网友:
找到一种可能是refin被拉低的原因,不知道对错,但是我还是不清楚refin为什么会消失最新状态 已经代换ncp81610本身,代换过相关的周边的电容电阻,所有的drmos全部重新焊接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恶心人了

网友:
是的 已经修将近一周了 有思路吗 能麻烦您给说说吗

网友:
已解决 供大家参考

网友:
测量发现 显卡核心供电纹波很大 猜测是电容老化所致 更换mos管后电容 更换显卡背面大电容后 故障完全修复 测试无问题 可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把原厂mos管后和背面330uf的电容全部换成了470uf 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