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241出现怪问题,应该很多人没见过,求大神解决下。

楼主(2025-07-24):
我有台HP- TPN-Q241版号 DAG3JBMB8D0 REV笔记本,单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插上电源适配器就黑屏关机了,在关机状态下插上适配器能充电,电池和电源同事插上开机黑屏。单用适配器开机也是点不亮,黑屏,电源灯在闪,大师指点下,BIOS写了,隔离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此机有图纸与点位

网友:
没有大神出现呢

网友A:
图纸也不完整的啊,还是这故障点在你发的电路图纸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也不完整的啊,还是这故障点在你发的电路图纸上

你没有图纸与点位吗

网友:
保护隔离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看看CPU供电电源芯片

网友:
修到类似的问题,无图无点位,EC,BIOS.充电IC,隔离电路鲁了个遍,没搞定,也是惠普

网友:
我的全查完了,看来没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