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稳压二极管的耐压值是多少

楼主(2025-07-24):
一考勤机,通电能开机,但按关机按钮没反映。
开盖发现一稳压二极管D4,正反测都没压降。

D4的正级为3.27伏 负极为4.95V, 应该是短着开关,拉低D4点电压,触发关机信号。
因不知这个D4起什么作用,特请教这个D4的耐压值是3.3的还是5V的。

网友:
这个D4上面没字,这个是不是一个开关二极管呀,

网友:
钳位吧,钳位到2.6V左右

网友:
换了个4148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