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370主板问题

楼主(2025-07-24):
华硕Z370 DRAGON 启动后 风扇长转不停,CPU发热,无报警声,键盘不亮,显示器不亮。拔掉内存后 1长两短报警,插上后无声。放电无效果,请教各位大神,会是什么问题?还有维修价值么?

网友:
自己会修就有价值。已经跑码,看似问题不大。先刷BIOS看。

网友A:
清洁内存条金手指和主板内存插槽后再试,不行的话刷bi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洁内存条金手指和主板内存插槽后再试,不行的话刷biod.

是刷bios,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