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内存1.2V短路怎么检测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2025-07-24):
板号DA0BKXMB8D0,到手故障是1.2V短路,拆了1.2V电感测到CPU烧了,这个板子的1.2V芯片一圈都是被修过的,板子上没有1.2V的节点可以断开测试,这个电压直接进cpu了,我怕我换了CPU之后这个电压有问题又烧了,我拆了电感之后前端的电压到了5V,这个跟后端没有输出得不到反馈芯片把输出调大了也有关系的吧,我特意换了一个好板子试了一下断了后端前段电压也要升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到这个1.2输出正不正常呢,AMD的板子桥U一体的,拆了CPU就不能触发了,图片是上家修过的1.2V芯片和周围的电路

网友:
这很难测到吧

网友:
强拉 供电开启

网友A:
电感翘一边,反馈拉线过去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翘一边,反馈拉线过去行不行

拉不了反馈电阻是直接在焊盘里面的都断不开

网友:
1.2基本cpu就带走了

网友:
这个有图有点位,按时序查一下

网友:
1.cpu不短路的可以修好供电再拆u,要是短路的情况下可以烧机,把阻值烧起来了再修好供电。
2.cpu拆了的话可以强开始

网友:
这手工真棒!

网友:
估计CPU够呛。如果外网没有问题。换CPU也不行。特别是AMD

网友:
多半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