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K321P 深度休眠不能唤醒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5-07-24):
LA-K321P R:1B  长话短说5V大短路,烧了5个芯片,U7,U10,UC5,UT1,UA1,其中UC5不能用2898代替,其他类似2898也不行,必须是2894不然就会锁屏唤不醒,原因就是这个芯片可控性很强,图纸的这个芯片下面有介绍,控制要求微秒级。也就是有人修出来了有人没修出来就是这个原因,就到这里了,感谢大佬们在论坛中发表的维修经验给我了不少帮助

网友:
CPU_C10_GATE# stable to +1.05VS_VCCSTG <= 65us (tCPU26) 中文解释
这条参数描述的是主板在处理器唤醒过程中某个关键电压信号的时间要求,它出现在点位图或芯片 datasheet 中常见的电源时序约束。

⏱ 参数解析:CPU_C10_GATE# stable to +1.05VS_VCCSTG <= 65μs (tCPU26)
CPU_C10_GATE#:这是一个控制信号,管理 CPU 的休眠状态(C10 是 Intel 芯片中的一种深度休眠模式)。

+1.05VS_VCCSTG:是供电电压 rail,通常供给 CPU 的某部分逻辑或 I/O。

稳定时间 <= 65μs:意思是从 CPU_C10_GATE# 信号稳定后开始计时,最多在 65 微秒内必须完成 +1.05VS_VCCSTG 的稳定输出。

tCPU26:这是该时序约束的编号,用于标记时序图或主板设计文档中具体的时间要求。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参照这个方法

网友:
感谢你的最后总结,遇到了直接拿来用,

网友:
死机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试过,我都是用其它替换上的,没有留意唤醒

网友:
原来是这个问题,遇到好多都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不错,真的很有深度,谢谢

网友:
待验证 ,看楼主分析头头是道

网友:
这个好几台出现这样唤不醒问题一直困扰着,修亮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

网友:
我去这么强,之前遇到过死活没修好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