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15-5511 开机红白黑蓝屏来回切换

楼主(2025-07-24):
机器原始故障

刚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N个BIOS没有把问题给解决。又在淘宝上购买的一个BIOS还是不行
于是有找商家更换一个BIOS 这一次没有安装键盘排线 掉电几次居然正常了
我有把原机BIOS又刷回去没有安装键盘排线也是正常的

这是没有安装键盘排线的图片
以后在有这样的问题不要再刷BIOS了
我把购买的原厂BIOS给大家分享出来
Dell G15-5511 LA-K452P LA-K455P 工厂

网友:
其实就是键盘问题 要换掉 过几天就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键盘坏了导致的吗,这真少见

网友:
应该是键盘串键了!

网友:
是不是进DELL的自检程序了,

网友:
键盘问题进了自检程序了

网友:
戴尔电源键和M键一起按会进自检程序

网友:
有返修风险

网友:
Dell有工厂模式能检测屏幕的 应该是键盘按键卡住了 进入屏幕检测模式了

网友:
电脑进入自检程序,先排除外设

网友:
学习了,刚遇到一个差点换屏了

网友:
如果是我 ,我的思路,先看下大小写是否切换,如果可以外接显示器试试,如果识别不到,我就更换屏线测试

网友:
戴尔按住D开机是屏幕自检 你的机器可能D键是一直按着的  所以键盘排线拔了就好了   这种换键盘基本能好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进入自检程序了。

网友:
学习了,要我准备换屏试了

网友:
师傅真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
又学到了,感谢师傅分享